笔记本USB接口问题 求救

楼主(2010-11-26):
笔记本 USB接口能识别 U盘   鼠标  读卡器    但不能识别移动硬盘

移动硬盘插上去指示灯不亮 但USB接口有5V供电   请问各位师傅这是什么

问题.....

有3个USB接口  其它两个正常  只有一个USB接口有这种现像

维修思路.

网友:
是不是那3个电容有问题了

网友:
哪3个电容  这个USB接口是插了一个短路的U盘后笔记本突然自动断电  开机后这个USB接口就出现了此故障.......

请楼上赐教....

网友:
就是希望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是南桥坏了

网友:
一笔记本 USB接口能识别 U盘   鼠标  读卡器    但不能识别移动硬盘

移动硬盘插上去指示灯不亮 但USB接口有5V供电   请问各位师傅这是什么

问题.....

有3个USB接口  其它两个正常  只有一个USB接口有这种现像

维修思路.

个USB接口是插了一个短路的U盘后笔记本突然自动断电  开机后这个USB接口就出现了此故障.......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拆开,好的和坏的对比着打对地阻值,然后顺线查找

网友:
我也是楼上的一个想法.

网友:
把管子,直通就行了

网友:
把管子,直通就行了

如何操作   请楼上赐教.   谢谢.......

网友:
我用的台式机之前也出现过这类故障,不过是所有的USB都不认移动硬盘,重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肯定是你那個接口的供電不足,因為U盤吃的電量要小,移動硬盤吃的電比較大。你看看這個接口上連接那個5v供電的保險是不是壞了,有阻抗。

网友:
看那个USB与南桥之间的排阻是不是阻值变了。要不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多谢各位师傅赐教   我先开刀试试.

网友:
个人认为南桥应该没问题,只要还是接口对地的电容,排阻,5V供电的负载变差.

网友:
把此USB口上供电管子换掉看看

网友:
先量阻值如果没问题就是南桥的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