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故障,请帮忙判断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0-11-26):
我有一台ACER AF720被淋到可乐,清洗干净并晾干后,通电测试,电压老是摆动,不能显示,但接上一个60W的灯泡在二次供电(或者在电源输出50V),就能正常显示。取下灯泡后,电压还是摆动,故障依旧,请各位帮判断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要更换CPU了

网友:
能说明白点吗,那个电压总是跳变呢。什么时+B电压会有50伏呢。

网友:
不接灯泡时,B+电压在30V到45V之间跳动,电源输出都跳动,高压包有换过,也一样。但在B+接上一个60W的灯泡,电压正常,能显示,或者在50V接上灯泡,也是能正常显示。

网友:
没有找到这机子的电路图,你说一下电源的结构。特别是保护电路是怎么设计。

网友:
电源IC是8S0765,接上灯泡,开机后,再取下灯泡,也能正常显示。关机状态的电源输出也正常。STV9118换过,也一样,

网友:
50V/B+带动能力不足,重点查这俩组滤波电容底下有无腐蚀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