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放电就显,关机再开不显,放电又显,怎么回事?

楼主(2010-11-26):
接到一块单板,不知道啥牌子,一放电就显,关机再开不显,放电又显,怎么回事?求助高手!

网友:
一步一步来吧,从供电开始查

网友:
  用我今天一天的经验告诉你。  很遗憾的告诉你U干掉了。  换个U就没这种问题勒。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哦,待会再去忙那个! 试试看能否行

网友:
我刚遇到过这种情况,一般是主板供电场管爆掉或电源管理芯片问题,我碰到的cpu没问题。

网友:
楼上的可别吓唬人,如果是U坏那怎么会显示呢??

网友:
我的一台R400的也是这个样

网友:
没显示的时候电流多少?

网友:
检查下CMOS电路,逐个排除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高手,然后你怎么搞好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谢谢哦! 那我只能从电路上 一点一点慢慢排除咯!

网友:
没显示时候什么不工作?我修过这问题是COMS电路问题 !换南桥好的!

网友:
先查RTC电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兄弟,很遗憾的告诉你!我花了一下午的时间,终于找到问题了! 我刷了个BIOS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恭喜你啊!

网友:
经验是积累的

网友:
我看到标题估计就是BIOS,原来真的是。

网友:
各位兄弟,我刚问了一个维修老师傅,他说他修过这种机子不知道多少台!故障点不能确定,有时候换了CPU好,有时候做南桥好,有时候做北桥好,也有时候刷BIOS好! 至于你能不能一次性搞好,就看你运气咯…… 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与关爱!谢谢!

网友:
这东西  放电的话  也就是跟  BIOS  南桥 有关 有的时候与开机芯片有关  这种问题不好玩

网友:
这问题 不是南桥就是BIOS 或者休眠开关

网友:
这个是ASUS的主板来的吧!!!

网友:
多跟RTC电路有关吧

网友:
我一看就想到了南桥,COMS电路,还真没想到BIOS的,遗憾啊

网友:
给我的感觉是,小电池电路出现了问题,LZ好好的查查吧

网友:
一个COMS电路看有没有坏了,注重双二极管跟小电容,还一个南桥。。。。。

网友:
看来这种问题的原因还很多呀,学习大家的经验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台试机我修到过这个问题,不知道本本是不是也一样

网友:
学习了.没想到这么多种情况可以引起这个故障.....

网友:
我以前遇到个机器也是的 后来我是把COMS电池拔掉。在亮机的情况下把COMS电池装上 后来就好了 也没返修过 。楼上有位说换CPU 好我觉得不敢相信

网友:
仔细检查CMOS电路

网友:
运气也很重要的

网友:
这个问题是不好说。什么都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