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915PLWD点不亮维修一例

楼主(2010-11-26):
昨天外地客户发来一块intel915PLWD主板(915PL+ICH6芯片组),听客户说不亮。上电发现CPU风扇一转即停,初步怀疑供电有短路。测CPU供电MOSFET管(T40N03G)有一只各脚对地都为零,用风枪吹下来测已击穿,仔细观察驱动块3418K有轻微鼓包,从料板拆此芯片,T40N03G用3055NL代换,上点已跑码,OK!
一般维修到这里应该结束了,但笔者发现此板MOSFET管那一片整体已烧黄,在亮机一分钟后摸刚换上去的3055NL烫手,CPU座背面和铜箔也很烫。在这里需要说明下,此板的CPU为P4  630,属于比较耗电的,我又找了个775的CD2.53试了一下,还是很烫,本着为用户负责的原则,观察电路,发现此板原来设计的供电电路是双MOSFET管并联输出电路,估计是为了减少成本每相供电只装了一只MOSFET管,于是想把原来阉割的管子都装上去,还是装了功率较大的3055NL3只,一切OK了以后亮机测试,温度只是微热而已,做系统拷机2小时后无问题后发出去,收费40大洋。

总结:修好后的板子显卡等要测设好后再交付顾客,要不返修了赔钱事小,但坏了口碑就得不偿失了!
第一次发帖子,希望大家多给给意见,谢谢!

网友:
楼主太清廉了吧,才40

网友:
主要是老客户,如果是直接客户的话我一般收60 的

网友(2013-12-27):
楼主历害啊。职业道德不错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