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l17ab菜单锁定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0-11-26):
联想lxm-l17ab 17寸液晶显示器出现菜单已锁定且偏色,求解决方法!
只有重写程序吗!
液晶显示器

网友:
你把电源关了,再按住菜单键不放,打开电源开关,等到画面出来了
再放开菜单键,这样可能就可以了 试试吧

网友:
一般我遇到这种情况都是直接换MCU旁边的八脚存储器,很简单换了就好!

网友:
换驱动板吧

网友:
如果是解锁 开机情况下,按住功能键20秒 自动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