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键盘的问题。。

楼主(2010-11-26):
接了一台R61的机子,有几个键不能用,换了键盘还是不行,可以排除键盘问题,各位师傅,有哪些可能呢?
问题

网友:
看是不是健盘接口的问题

网友:
有几个键不行,是哪几个?是一路的吗?比如说:2WSX之类的,如果是,就是键盘管理芯片虚了,或是不良.IBM的机器,应该是H8分管的,仔细查这些

网友:
EC 接口打下阻值

网友:
谢谢各位了,问题找到了,接口到EC的线断了,里面好像进了点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