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电源部分烧的严重,看看R4的阻值多大

楼主(2010-11-26):
我把辅电源画出了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
Q1 3150 Q2 C945 D1 D2 烧毁,R1 220欧 R2 2.2 R3 1000
R5 1500 R6 220 烧毁,还有R4也烧毁,不知道R4的作用是什么,阻值是多大,现在把烧毁的除R4都换上后,仍然不起震

网友:
这个是九尾狐的电源。有没有一样的电源给看看这个电阻的阻值

网友:
用个一百欧或者是个39欧的试一下。

网友:
用1K的电阻试一下。

网友:
R4作用是什么,看似多余。反馈出来怎么样提供一个电流给Q2的基极???

网友:
就是的,一般的电源没有这个R4,我想九尾狐做的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