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 LA-3541P的机器 都是加电问题

楼主(2010-11-26):
一个是开关没反应  灯不亮  一个是灯亮了 电流没反应     都换过 813LN这个芯片 发现这个机器就这个芯片容易坏呢   开始都是保护隔离有问题     813LN电路有问题  换过之后 待机都正常了 一个BIOS有待机波形 一个没有 刷BIOS 刷了BIOS以后 就能开机了  但是 813LN这个芯片输出的 1.8 1。05 都只有零点几的电压 还有 6269输出的 1.5也是只有零点几的电压  CPU有了1.2的电压    现在就这个情况   令一个开关有反应的  亮灯的 电流不动的  没有发出 SYSON  S3 S4 都没有   不知道是EC还是南桥问题 呢  请各位 指点

网友:
没有维修思路了 啊   给个建议

网友:
EC和南桥都有可能。这个要查上电时序。

网友:
关注中 我也有一块 也是换了813LN,可是过一会居然又烧了,定的时候就定了2块,现在不敢轻易在换了。

网友:
先说一块吧  就是摁开关  灯亮了 然后EC不出 SYSON  不是说  南桥不装的话 都应该出SYSON 的吗  要开启1.8 电压的  但是没出啊  我换了 EC了  但是还是不出SYSON

网友:
怎么没人 那      现在就是EC不出SYSON  南桥不出 S3 S4 摁下开关灯亮   电流没反应   、

不知道怎么修了    明天准备换南桥

网友:
没有S3S4的话你要好好查一下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盲目换桥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扩大故障范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  我也是没办法了 该查的 我都查了  才要换南桥的  仁宝的时序你能说清楚点吗  那个SYSON信号是不是 在南桥发出S3 S4之前就有了呢  要是这样的话 那就是EC没出SYSON导致的问题 而不是S3 S4影响 SYSON 这个信号吧  我就是不知道具体的时序啊

网友:
南桥的开机条件:两组供电,时钟,复位(RSMRST#),PWRBTN#
上面的条件具备之后就会拉高S4S3的电压,I/O会发出SYSON(S3)和SUSON(S4)
你说的I/O不上南桥也会发出SYSON这种情况不是绝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上南桥 EC一样的要出 SYSON 开启1.8   然后才是南桥发出S3 S4的   你是说那几个信号都正常了 南桥就会出S3 S4 吗 那现在是EC应该出SYSNON  还是南桥应该出S3 S4 呢
我也不清楚谁先 谁后啊     是谁影响了谁呢

网友:
先有S3 S4  IO收到后发出SY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