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720自动开机

楼主(2010-11-26):
1720大本 无电池一通电就开机,可以显示但过LOGO后就关机了。然后再按开机键也不行无反应。 开机键去掉一样,不知是哪里问题。
DELL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多了

网友:
一般都是CMOS电池的问题

网友:
电流正常的情况下刷bios肯定好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好多次

网友:
不知你们遇到过,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换电池,刷bios

网友:
换个SB试试,一般都是它坏的多

网友:
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
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你先看看电池正不正常要正常就看I/O吧

网友:
COMS 电池换过了,BIOS也刷了。还是一样 现在不敢轻易的杀NB 哦,现在机器是亮的

网友:
最后客户说之前键盘进过水,他吹干用过几天。 怀疑主板坏了就让他换板了,可主办给键盘发过来装上还是一样,我都快郁闷死了。难道是显卡问题,改换的我都换过了。

网友:
遇到好多次的,都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该BIOS设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