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外接不显

楼主(2010-11-26):
T60 机器正常亮 就是外接不显 升级显卡驱动了 也不行
显卡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
查一下VGA显示周边电路吧.

网友:
VGA口或者有问题?

网友:
有没有切换过来,如有则有可能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那就只能从 检查下vga口到显卡之间的电路了

网友:
重点检查显卡VGA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