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碰到一杂牌主板.PM25040的BIOS芯片.

楼主(2010-11-26):
今天碰到一杂牌主板.PM25040的BIOS芯片.不知道怎么判断好坏.请知道的哥们帮帮忙..发个资料.这个芯片是多少M的 还有引脚功能.主板上贴一签:00E04C006C6C

网友:
型号不对吧。。拍个照片上来看看

网友:
少写了2个字母是PM25LV040这个型号

网友:
这个BIOS芯片容量是512K主板型号不对,你在仔细找下主板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到板号了.但是不知道是什么牌的..请帮我看看.板号是:c61bl2 就贴这么一个签..别的什么都没有...好郁闷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个芯片,不知道怎么代换,或判断好坏,求就

网友:
补充>>>>除了同型号的代换外,可以用什么型号代换

网友:
很好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