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IC的工作条件?

楼主(2010-11-26):
我平时下PDF资料都是看最后面的引脚定义,如何不认识的IC我怎么知道它的工作条件?
PDF资料里有吗?都是英文的,那页英文标题是说工作条件的?
那位大侠知道大概说一下。

网友:
我也正迷茫中  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要区分这个IC是做什么用的,最基本要找到供电吧,还有根据各引脚的定义分析啊!

网友:
正在琢磨着呢?希望高手指教一二。

网友:
个人理解,,
首先  要有供电 有时在图中标写vcc vin vdd
           要有开启信号 en  有的是en1 en2 i(反正带有en的差不多就是指这个了)
            ocset过流检测应该为高电平(这样说对吗?)
            boot 自举电压
            vid什么的 台机主板才要测试的吧 本本的没有
个人理解,
应该还缺少许多,, 忘高手们 来纠正下!

网友:
都是高手啊,羡慕中

网友:
我也是正在困惑中,还有那么多定义,看着都头大,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
慢慢来喽,这急不了的。

网友:
你不认识,有没有电路图,那谁也看不出来

网友:
请管理出来给我们分析下才行。显示一下高手的分析能力。

网友:
期待高手分析

网友:
在找BOOT自举升压的原理。那位高手指点下。横竖理解不了自举原理。

网友(2010-12-28):
基本的也就供电 信号 反馈  不看电路图 谁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