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 370式控板怎么给供电啊???

楼主(2010-11-26):
板子是插母板上的那种,cpu 内存 ,显卡集成 怎么测试 怎么给板子供上电
cpu
显卡

网友:
上传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
这是工控卡,需要有专用的接口的,你还是把整个机器一起拍个照吧。

网友:
这个没有单独的电源接口不好独修。一般的工控机有电源插中那个好修。

网友:
ISA插槽上的供电是给主板供电的还是PCI

网友:
这个板子只要供上电就可以了的吧是不是测出那个是12v那个是3.3v 5v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