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X41T无法触发,待机0.06(或0.05)

楼主(2010-11-26):
一X41T无法触发,待机0.06(或0.05)

按开机键,电流跳0.07   或0.09  或0.10 ,再掉到0.04   就无反应了, 再按开机键电流是无任何跳变了,非得拔掉电流,再插上,  才又向上描述。

请问这个维修思路是怎样?

    补充  :    在待机情况下,测TB62506FB
   4和7 脚  3.4V
   10脚 11脚 2.8V
   22脚   3.4V
   25脚  14.8V
  34脚  15.5V
  35脚  14.1V
  36脚  1.7V
  37脚 2.55V
  38脚  24V
  42脚   23.4V          这两个为何有么高的电压????
  43脚   1.5V
  44脚   1.1V
  45脚  3.4V
  48脚  5V
   51脚 和52脚  3.4V
54脚   4.5V
  57脚  15.4V
58脚 3.2V
  59脚 3.3V
  60脚 3.3V
63脚 和64脚  3.7V
   另外我发现  接上电源待机电流是 0.6或0.5  ,再按开机键电流会跳0.7或0.8  再就停在0.4 ,这时我如果用万用表测TB   的64脚 电压,那电流表就会跳到0.22   且有 U23 发烫。
    高手指导 。。。

网友:
看下主板有没有明显进水的地方,还有就是后级短路了

网友:
测量各电压有没有出来不。。。。

网友:
机子没进过水  无摔过的。本来是可以开机的,就是在进win7的命令模式系统中死机了,就长按开机键来关机   关了再开机就这样了。

网友:
是后级有短路。保护了。

网友:
你看看分组供电都出来了吗?

网友:
请问  有这个图纸吗 。请帮忙提供  ,主板版号代码:S Note一3

网友:
寻找资料,顶一个!

网友:
这机器不好修。H8晶振有电压吗?

网友:
在待机情况下,测TB62506FB
   4和7 脚  3.4V
   10脚 11脚 2.8V
   22脚   3.4V
   25脚  14.8V
  34脚  15.5V
  35脚  14.1V
  36脚  1.7V
  37脚 2.55V
  38脚  24V
  42脚   23.4V          这两个为何有么高的电压????
  43脚   1.5V
  44脚   1.1V
  45脚  3.4V
  48脚  5V
   51脚 和52脚  3.4V
54脚   4.5V
  57脚  15.4V
58脚 3.2V
  59脚 3.3V
  60脚 3.3V
63脚 和64脚  3.7V

   另外我发现  接上电源待机电流是 0.6或0.5  ,再按开机键电流会跳0.7或0.8  再就停在0.4 ,这时我如果用万用表测TB   的64脚 电压,那电流表就会跳到0.22   且有 U23 发烫。
    高手指导 。。。

网友:
原来 在待机的情况下 这个 U23 都会有轻微的温度 。  是不是它坏了呀 。  请问这个U23 是做什么用的  。 U23  BROADCOM       BCM5751MKFBG

网友:
看系统供电呀,有没有待机3,5V没有查一下工作条件,

网友:
现在 把 U23  (是网卡芯片) 拆掉了,  待机电流是 0.02   ,但还是不能触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