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端稳压器的检测

楼主(2010-11-26):
新手请教,三端稳压器的检测方法,它的三个脚中,中间一个脚是接地的,其中,哪个是输出脚,哪个是输入脚呀,

网友:
具体是那个三端稳压管?不同型号的,脚定义不一样的。 还有个办法就是找图纸看。

网友:
8705     1117

网友:
1117有字的一面朝上,右边输入,中间输出,左边接地,见过7805三端稳压,没见过8705

网友:
中间接是 是 7805·· 12V转5V ,

网友:
根据型号,查他的PDF资料即可

网友:
只要有电压,不是5v就是3.3 或1.5v,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