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报3下警是内存还是显卡没过??

楼主(2010-11-26):
一台联想T61机器,开机不显,开机时电流跳变是0.6  0.8   0.95   1.3    1.5  接着电流就1.4    1.31    1.1    0.9就不动了,这时报警声嘟   嘟嘟的响了3下,始终没有显示,   只要把MAX8765芯片用热风枪吹一下,就能点亮,进系统用几个小时都正常,有时重启或是关了再开就又不行了,还是报3下警,MAX8765芯片是控制电池的,照理说不会引起点不亮,手头也没有这个芯片换 ,望大家给点指示,谢谢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965以上的北桥有几组0欧是正常的。。。通常至少有两组没有电压和0欧的。。千万别以为北桥短路了哟~!不然。。。呵呵~!这个机器。。内存必须先装下面的哪个槽不我报完内存后才会亮机。。。至于其它。。显卡比较容易出部题。。。

网友:
大家帮忙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