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本加电无显示

楼主(2010-11-26):
方正颐和e150待机电流0.06,触发后电流跑到0.9,检测卡从00,d1,d3,d4后不动,集成显卡,是北桥的问题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先做下北桥

网友:
北桥可能性很大

网友:
重新值桥!!!!

网友:
必须是北桥啊  内存插槽注意下也有可能

网友:
CPU 内存都换过吗,D4好像内存不过吧,查下内存工作条件,怎么能直接杀桥

网友:
先查内存工作 条件,打下内存到北桥值,不要急着干桥

网友:
显卡故障比较大 加焊 或者换一个

网友:
先用假负载测试,再考虑重做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时身边没有多余的1代内存,后来找个内存换上就好了!哈哈!低级啊!

网友(2011-01-06):
这板是SIS的黄板,W83L950D  IO很容易损坏,基本上是通病,难的是芯片好找,程序难弄,要料版上拆的,程序不对的话要么开不起来,要么键盘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