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769F4行幅失控,图像上半部字符压缩求救

楼主(2010-11-26):
一台联想LXH-GJ769F4行幅及枕型失控,图像上半部字符压缩,经查为逆程双二极管下半边损坏,更换下半边,开机黑屏。查行幅调整管损坏,更换,开机行幅及枕型仍然失控。联机测量各点电压,不久黑屏,电源保护。查行管C5855损坏,更换,开机不久行管又损坏,同时行二次电压调整管IRF634损坏。更换,地毯式查找未见异常原件。真是晕了!!请教各位如何检修。

网友:
把逆程电容换了试,行不工作就会引起二次电源管损坏。

网友:
拆下逆程电容测量了,容量刚刚的!5600P,没问题啊。量了下行电流发现有点大,在600MA。另外,测量逆程二极管中点电压也偏低,只有2V多。可就是找不到故障器件。

网友:
如果手上有高压包最好先换,或拆掉升压管DOS下拷一下机看什么情况

网友:
谢谢各位了,手头没高压包啊!转了下市场也没找到。,拆掉升压管?二次升压管吗?DOS下拷机正常说明什么问题?
不正常呢?

网友:
就是二次升压管。DOS下拷机都烧行管,包的可能性就更大啦

网友:
拆掉行幅调整管,量测量逆程二极管中点电压看有何变化

网友:
拆掉行幅调整管集电极电感L405,逆程二极管中点电压只升高了0.2v,调整管没事。拆掉二次升压管,一次电压B+恢复为正常的50V,电源没事。

网友:
行幅控制管 Q406   的信号脚查过去,前级应该有个Q405 ,查查看有无异常

网友:
应该是高压包坏了,你把高压包拆下看看是否鼓包了,起泡了

网友:
高压包坏会引起行幅及枕形失控,再者烧行管等

网友:
行幅驱动电路查了个边,Q404、Q405没问题。因为断开行幅调整管逆程二极管中点电压并不提高,所以行幅调整部分应该没事。高压包外观没发现鼓包现象,内部短路?如何查?我采取短路驱动初级的方法,结果使行管又爆了一只。后来不再敢弄了,因为行压本来就高,现在达到160V,短路初级行管无驱动,行电压是升高还是降低?所以不敢再测了。搞晕了,晕了,真的晕了。朋友们说说经验啊。那里有行包卖啊?

网友:
枕校电感如果短路也会引起行幅失控和枕校失真

网友(点评):
看清楚哦,楼主说过已断开校正电感了,中点电压还是低!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先换高压包试试。别猜了!废脑子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逆程电容不只是一个啊。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直接换正品双阻尼二极管、5855就OK了,
搞这么复杂!

网友:
楼主,你这机子行管散热片上的编码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逆程电容不只是一个啊。

上下逆程电容都已检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直接换正品双阻尼二极管、5855就OK了,

5855已经更换,FMQ-2FUR市场上没有已经用DMV-1500M代换了。不是要搞这么复杂,是更换了问题器件故障却解决不了。

网友:
明天查看给你信息!上边的编号有什么玄机吗?
已查,S/N:D3205810377.

网友:
郁闷,行包短路怎么会使二次电压升高?控制电路出了故障?可又能调整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现在有点乱!
不要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判断。
行幅电路仔细清理一下基本上能找到问题,因为你说过,断开校正电感后中点电压还是低!
从这点入手吧!
另:高压包坏会不会引起二次电压高,要看它坏的地方,如果是二次取样绕组损坏,肯定会。
否则不会。160V是有点高,同时要查整个二次电源控制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