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来说说让大家维修很头痛很头痛的一次经历吧

楼主(2010-11-26):
我先来。。前几天修的一台二修的T40,故障现象是跑C0,修了4天都没好,总共刷了4次BIOS,CPU座子1次,南桥8次,北桥6次,显卡4次、、IO。EC。H8S。。。。。几乎板上能换的都换了,结果还是跑C0、、。。。。。然后还给客户了。。

不知道有谁有更惨的么

网友:
自己卖的一台机子......故障是,用户用个几个小时或者半天一天的死机蓝屏.....机子拿过来,换过内存,主板,cpu,硬盘,电源,显卡...该换的都换了..最后换了个机箱,好了,不出问题了。  .从买出去到弄到没出问题,差不多一年..........   是朋友要的机子,很不好意思。幸好是朋友,没说我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汗死。。机箱怎么出问题的啊。是装短路了么,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啦....应该是机箱不好,静电吧...导致死机 蓝屏的

网友:
其实你应该选择换个板子 估计你找找你的料板说不定都能修好

网友:
楼主只会盲目的刷BIOS  做BGA  = =  没一点技术含量

网友:
CO是挑CPU啊,换CPU了没啊,查CPU的控制线路,没分析拆这么多,ADS测了吗?CPU的工作条件!

网友:
第一次修T40不显,判断是显卡问题,加焊花屏,重植还花,换新显卡还T M D花
(偶尔好一下,大部分时候花),搞了一整天没好,客户又催得急,没修好退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CPU换了3个,北桥换了两个,AD线到北桥有几根无穷大,不过不是断线,换的桥是旧的,所以也不好判断,CPU工作条件都满足了,估计是北桥吧,不过没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盲目是什么概念?所有测到的信号正常,AD线正常,无断线,还能怎么的?

网友:
初级维修:板卡级——不行就换板、卡,哪儿坏换哪
中级维修:芯片级——上来就是BGA南北桥、显卡,换IO、CPU座、刷BIOS,不行就换板、卡
高级维修:信号级…………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呵呵,我正在学信号级维修了,目前懂得信号不多,所以以芯片级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