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显卡花屏了。怎么办??刷bios有用吗??

楼主(2010-11-26):
双敏的速配6628超强版,开机就花,不能驱动。。

网友:
要上BGA机器啊,加焊

网友:
先检查下内寸存  如果正常就做显卡吧

网友:
加焊桥吧

网友:
显卡花屏,GPU虚焊的几率一般可以占到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卡花屏跟bios是没有关系的,能导致花屏的只有内存和显卡芯片(显卡上的闪存颗粒导致的可能不是很大但是也有),一般来说就是显卡芯片的问题了;重新加焊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干桥吧

网友:
电容 显存 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