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865主板跑38

楼主(2010-11-26):
今天接到一同行送来的IBM 865主板跑38不亮,CPU 内存 都换过,量各供电正常,BIOS刷过,还是跑38,求解?
cpu

网友:
38内存问题哦,看看可是内存槽虚焊了,或是量一下SPD电压可正常啊

网友:
内存条/北桥这块的问题.

网友:
查内存 91 92 脚 是否有 3.3/2.5V 184脚SPD 供电3.3/2.5V 时钟 ,后面用假负载打值

网友:
桥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挡38的话一般是挡在检测USB设备那里 查一下USB接口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