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C467 电池时可以开机,电源不能开机

楼主(2010-11-26):
联想C467的,拿电池一般可以开机,拿电源有时也不能开机,可以开机的时候MAINPWOEN有。5V,不能开机的时候只有。VL直接短接过来可以正常开机,每次都可以,但就是不充电,电流只有0.03A,而且键盘有些按键也是好的,确定键盘是好的。键盘IC跟充电IC都加焊过。附上这机器的电路图

网友:
望高手同行指点一下。。。

网友:
EC吧?         只是我个人的猜测了,

网友:
不一定是EC,很可能是保护隔离电路方面的问题

网友:
换完EC及充电芯片故障排除。。。

网友:
隔离保护的问题

网友:
一开始应该是充电芯片有问题,出现的主板保护的。后面的键盘有些按键不出来是EC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