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块精英AM2单桥主板

楼主(2010-11-26):
三块精英AM2单桥主板,开机档Logo,代码50 4F。
目测无明显损坏元件和断线。量CPU、内存、桥供电正常!用带灯测试座灯全亮!
换过CPU和内存!刷过BIOS,换过晶振和谐振电容!
IO是ITE8726F。没有虚焊,没配件就没换过!
请问是不是集成桥的问题呢?

网友:
单桥,除了杀桥还是杀桥

网友:
单桥的话加焊桥吧,可能会好

网友:
80%是桥··还有就是内存部位··

网友:
最怕坏的地方坏了!头疼!我没有BGA!只有风枪和烙铁!请问用风枪能加焊桥吗?高手指点下吧!

网友:
基本确定就是北桥

网友:
单桥的板桥坏得很多

网友:
杀BIOS 不行杀桥

网友:
换IO试试看,不行就干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