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电流的威力!!

楼主(2010-11-26):
前两天客户拿块845G的主板来修理,接过板看到电感被烧成白色(原来是绿色的),估计后面肯定短路烧了很多东西。先把鼓包的3粒电容换掉,再拿表测量了下后面的管和线路,并没有发现明显的短路,不管了,上电试试,接上电源,开机,各点的电压正常,上CPU和内存,开机显示器显示正常,自此该板维修完成。奇怪的是只是电容鼓包居然能让电感烧成这个样子!!!!
(电感没换的情况下通电正常,后来觉得有碍观感。还是更换了)

在主板上的电感

更换下来的电感

更换后主板上的电感

网友:
我想是温差造成的,电容不起作用,电感负载大了,太热加上机箱潮湿,就这个样子了吧

网友:
板上的其它几个电感没事,该电感的表层都烧碳化了,应该是经过该电感的电流太大了。

网友:
这回真的是第一次见!多谢楼主能发这么壮观的PP让我们眼界大开!

网友:
以前也见到过的,这个蛮强的。

网友:
这样的主板就爱烧那个东西
我们原来通货 科脑845GV
100片,40都是烧那个电感
有的都烧的爆炸,有的烧的焊盘都一个大洞洞

网友:
开眼了
不过 2个电感圈数不一样啊  电感还真没换过! 参数没什么说道么?

网友:
都烧成北色了,第一次看到,强悍

网友:
应该是电容短路严重!!!!

网友:
以前的说法是电感一定要圈数一致才可以替换,一直没有替换过试试

网友:
我修过一台笔记本...19v电源进来,那个保险电阻,烧掉,板子直接一个洞。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找不到一样参数的电感代换,最好把别的相路没坏的电感一起拆下,统一用同样参数的电感换上,防止某一路电流突变造成再次损坏。

网友:
我弄过一个换上电感以后一点就着火,那才壮观呢,  是AUSU的板子

网友:
呵呵      我遇到过一次 不过是烧掉了  下管的 电感      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同扎数的   就全部一起换成了    不同扎数的      可以用       , 已经有半年多了 没出问题  。O(∩_∩)O

网友:
我在主机电源上有见个和你的一样

烧的白白的
或黑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