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卡能换吗

楼主(2010-11-26):
           本人以前就为一这烦恼,玩起大型游戏卡的要死知道
笔记本电脑不能玩大型游戏,主要原因是显卡,很多人肯定会想,如果笔记本显卡想台式机器那样可以升级我们升级先显卡不就行了吗?今天就给大家说说笔记本显卡到底能换还是不能换?

笔记本显卡能换吗?

答:有的能换,有的不能换。

不能换的原因:

市面上流行的笔记本电脑大部分是不能换显卡的,如果你拆开过笔记本你就会知道,在笔记本主板上一般只有cpu和内存是以插槽形式插在笔记本主板上的,其他的基本都是以芯片形式焊接在主板上的,硬盘,光驱基本是数据线的形式和主板连接,这样就增加了显卡更换的难度,你想,如果你更换显卡,首先你要保证你更换的显卡芯片的阵脚和现在的一样,其次要保证你的主板支持最新的显卡,还有就是你的找个焊接技术过关的人帮你更换。你想想这么多问题,一般人是不会去更换显卡的,当然如果你是发烧友那对你来说,没有什么不可能。呵呵。如果你的显卡是集成显卡那更换难度会更大,因为可能显卡芯片和一些其他功能的芯片在一起。

能换原因分析:

现在有的笔记本电脑有MXM接口,可以更换显卡的,这个就不多说了和内存一样了,关于MXM接口的相关技术和说明大家可以百度下进行详细了解。

确定自己笔记本显卡能否更换的方法:

1、翻出你购买笔记本时随机带的说明书,看看有没有关于显卡的说明或许你能找到答案。

2、大个电话给你笔记本厂商的售后,进行咨询,在咨询时一定要知道你笔记本电脑的型号。

3、如果你电脑知识丰富的话,可以把电脑拆开自己验证下,看看能不能升级。

总之根据上面的说明你是不是已经找到笔记本显卡能换吗?的答案了,其实现在笔记本电脑价格越来越便宜,在升级显卡的同时,你也可以考虑更换笔记本。

网友:
有的可以更换的 也有的是BGA的不能更换啊

网友:
有的可以更换的.......

网友:
笔记本有些型号使用MXM MXM2  接口,就可以更换显卡,
但是注意功率和发热,还有显卡大小形状,特别外观尺寸,
有些,散热模块稍微碍事,需要把散热片去掉一个小脚,

虽然接口一样,但是不可能每一种显卡都能换,
虽然显卡的的是VBIOS,也在显卡上,但是和主板的BIOS不兼容,
导致不开机,也见多了,

网友:
笔记本更换比较麻烦,

网友:
个人认为笔记本。没那必要去换显卡。想换高显卡的人都是玩游戏的。但笔记本玩游戏肯定是显卡好易空焊。。

网友:
同意有的能换,有的不能换的说法

网友(2010-12-28):
独显的话,好像可以的,不过得官方换

网友:
可以。。找专门修笔记本的就可以搞定。。只是修显卡费用不低就是啦。。。我们这边二三百块是很正常的。。

网友:
楼上的 你的头像是个声卡吧。。

网友:
有这个必要?

网友:
决定没必要换显卡,如果你要玩游戏,建议你还是用台式。

就算能玩大型游戏的笔记本,玩久了会很容易坏的,特别是烧显卡的

网友:
你换了也可能还会死机   CPU内存跟不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换

网友:
恩,原来是这样,我以为都可以换的。

网友:
一般买笔记本的都不会换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