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长城19寸液晶显示器(修复)

楼主(2010-11-26):
今天接到一台金长城19寸液晶显示器,故障:开机无显示黑屏,电源灯绿灯一直在那闪。从故障来分析应该是高压及灯管有问题,拆开观察发现电源板的所有滤波电容全部鼓包,25v/470uf3粒,10v/1000uf2粒,10v/470uf1粒。检测其它员件无损坏,换好全部滤波电容装好通电,正常显示。在坛上学习了几个月,第一次修液晶显示器成功,运气很好遇到一台容易修的。

网友:
技术慢慢提高,这种故障在液晶维修中占的比例还是很大的

网友:
是的这种问题都是电容坏的多

网友:
小电容一个一个胖的真可爱~这是原来我的一颗客户说的~板子上16个电容全部怀孕~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5伏供电滤波电容坏的居多。

网友:
是这种电源板的通病了,优派和宏基液晶显示器都是这种问题啊、

网友:
那是你遇到简单的问题
要是电容没坏就难修点了

网友:
现在电容质量都不好,,,

网友:
是呀,这是最直接最简单的问题了,能一眼看出什么部件坏了,尤其是电容鼓包的最好修。

网友:
这种故障 比例   能占到3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