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主板维修

楼主(2010-11-26):
今天接到一块P3的主板 客户说不开机 打开机箱一看 cup供电 的滤波电容 鼓起了 心里暗暗高兴 就一口答应客户 可以百分之百修好并报价40元  等客户 离开离开 马上开启烙铁 把6.3V 1000uf 的电容用10V 1000uf 的电容换掉  通电马上试机 晕 还是跑FF  就换个 cup 再试 还是跑FF 用万用表测量 供电的管子 没12V 呵呵·~~ 马上用850 把管子吹下了  再找来另外的p3板  吹两个管子上去 试机子跑c1  用洗板水吧槽清洗一遍 试机还是跑 c1 想起以前看师傅修板 遇到这情况常换 内存旁边的电容 6.3 v 1000uf  也照做  呵呵没想到 真的好了  呵呵 也不知道怎么就好了!!

网友:
价格真不错,换P3板40我都干

网友:
吹两个管子上去 试机子

网友:
CPU旁边的不是MOS管嘛。,MOS管基本都可以代换呀。C1不过内存`应该换条内存或洗下槽呀。  然后再看旁边有什么元件坏``没

网友:
那你内存边上的电容鼓没有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是做公话的机子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只是看到以前十分这样换的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以前看到师傅这样换 照做 就好了`我也莫名

网友:
回复 网友A:

难道能受到这样的价格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实这个我也是不知道的

网友:
前段买块815et,45元。。肉眼判断无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