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成功修复acre zg5不亮机。

楼主(2010-11-26):
今天收到客户一台acre ZG5上网本,顾客说不开机,接到后插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0,按开机键电流到0.44安就不动了,屏没有显示,以前修过类似故障。取下主板,用风枪吹下BIOS芯片。重新刷一次bios,重新焊接到主板上,装机,亮了,进系统了,正高兴,啪掉电了。重启几次,故障依旧,我先以为是系统有问题,进pe,也出现掉电的情况,就是进bios,也要掉电,难道主板还有什么问题,正郁闷,发现开机时风扇一直没有转,难道是风扇的原因引起的,取下风扇,重新插上,开机风扇转了,进系统,测试了一段时间,不死机了,装好,把外壳擦干净,交用户,收钱。维修结束。

应有的兄弟的要求特附上此BIOS 宏基

网友:
怎么刷BIOS。没有专用的工具

网友:
这款机器BIOS坏是个通病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ZG5的BIOS传上来啊ROM的格式的啊

网友:
对呀.楼主把BIOS软件一起给大家分享一下呀!

网友:
应,有的兄弟的要求,我已经把bios 上传了好啊,有需要的可以下载。

网友:
手上也有一台这机器,多谢楼主给的资料

网友:
这个机子可以直接用U盘搞定的呀。机都不用拆的。

网友(点评):
机都开不了,怎么用U盘啊?

网友:
谢谢楼主的方法,让我们少走弯路

网友:
都不点不亮机了,怎么用U盘搞定哟?

网友:
多谢楼主传的BIOS资料,机器已修好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本子进水严重修不好了。。。。悲剧了

网友:
ACER的机子BIOS坏得多

网友:
压缩包里面有详细的说明文件啊

网友:
等我晚上回去了把说明文件单独贴出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