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11-26):
进纸到一半的时候就卡了,刚好是过了那个搓纸轮后就卡了,纸张还没到定影膜之前卡了。求助。
求助

网友:
你都没有说明你做过什么操作了?这样的提问,不好回答问题。个人给你些建议,你可以借签,首先,如果机器加热正常,硒鼓转动也正常,转动的声音的也正常。那只需要进纸部分和对位传感器部分。祝你好运!

网友:
冒昧的问一下,这个对位传感器部分是在那个地方,其他都是像你说的那种,都是正常的。

网友:
有条件的话更换硒鼓试试

网友:
硒鼓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纸张在里面是卷起的,纸上有字吗

网友:
这个时候看纸头
有没有阻挡褶,如果有那就是纸道里有异物
如果是Z型褶,那就是硒鼓或者转印转印周期的问题

网友:
没有字,应该是纸还没到定影膜之前卡了,有褶,是那种长方形的褶。

网友:
拆开来看一下,是否有什么异物卡里面了也说不定的。你说的情况一般换个硒鼓会好,或则拆开后面的铁板,会看到下方处有个传感器,清理一下,首先看看传感器的塑料挡片有没有复位。

网友:
修好记得告诉我们坏了什么东东 呵呵·

网友:
要是没字的话,那就说面没有到硒鼓呢
重点找鼓之前的纸道

网友:
缘定三生
的帖子
你是几期的?我是四期笔记本远程的?这HP1010的打印机,你把后面的铁板取下,在电源接口的那边,你就就可以注意到传感器了!

网友:
你把后面的铁板拆下来看下那里有个感应器是不是卡住,或着是不是感应器损坏

网友:
这种现象,你在进纸时听一下是不是响几下纸才进去。然后就卡住了。要是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进纸轮不行,清洗一下。要不进纸正常那就是机后面的传感器有问题了。

网友:
谢谢,我把搓之轮用酒精洗了一下,然后就好了,多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