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ECS 945GCT-M RST常亮

楼主(2010-11-26):
收来块如题板,上诊断卡上电发觉RST常亮。测量板上各主要电压基本正常。既然电压正常,那就按顺序测量CLK吧,测量14.318晶体两P的电压只有0.几,明显不对了,先换个晶体再说,换了后上电故障依旧,看来不是晶体的问题了,测量CLK芯片供电正常,测量其数据总线的时候发觉电压只有0.3v,又是明显不对了,下掉CLK 芯片,上电测量数据总线的电压已经正常,看来是CLK芯片坏了,找个一样的芯片(954119)换上,上电诊断卡正常跑码,此板修复。

网友:
楼主应该料板很多吧。一下就找到了一样的时钟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