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00GS 奇怪故障 求解

楼主(2010-11-26):
型号:双敏7618GS
显存:现代DDR1贴片
故障表现:1.开机要10秒左右才开始显示 在965主板可以启动 在945主板全黑检测卡全部跑马完成

2.进3D游戏出现点状、块状、半屏花屏、偶尔黑屏、闪屏 但是可以听到游戏的音乐
MATS检测无任何故障 偶尔在桌面出现小横杠
该卡BIOS不支持2D3D分频
PCB:C296

GPU-Z检测图如下:貌似始终运行在1X

求解,先谢谢各位回帖的兄弟~

网友:
看来没有人遇见过啊 希奇~~~~

网友:
疑惑中 供电部分查了也没有问题 MATS检测没有问题

网友:
你先降一下频在看看把。。降到合心400显存266。。。。处理好散热在看看

网友:
965能正常使用不? 接触不良 北桥虚焊都有可能

网友:
应该是gpu存在轻微虚焊。

网友:
把核心加焊了再说!

网友:
应该是核心虚焊吧!~

网友:
楼主威武 拜服中 回帖中 我看到了 我一个很久都没有解决的问题所在了

网友:
很常见的问题 GPU出问题了 先加焊下吧  加焊好了用不了多久就会返修的,建议换个

网友(2010-12-28):
楼上说换一个GPU,不会吧,那成本多高啊! 我有11个这个显卡,  有轻微的雪花, 还没搞定 ,也加焊了

网友:
打一下B面16对金手指对地阻值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轻微雪花?主要看雪花是不是飘,飘是供电问题,不飘是GPU显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