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AM2主板跑41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0-11-26):
如题,一块杂牌AM2主板,左右看都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主板,主板没有标识,蓝色的小板,SIS964的南桥,插里面的内存槽跑马正常,能显示一切OK,插外面的内存槽,跑马C1-D3-D0-41然后滴滴的急促报警,查内存供电正常,时钟正常,CPU更换 内存跟换 还是一样,数据地址线打了都没有问题 北桥加焊了下 还是一样 还有这个主板居然没有IO芯片。

网友:
上图片看看 才知道

网友:
刷BIOS试下。没有BIOS机的话。在废主板拆几个BIOS替换。。试下还跑41不。。举一反三。

网友:
楼上的这个方法不错谢谢了 明天试试

网友:
没有换个内存糟试试吗

网友:
是的,一般跑41大部分是刷BIOS解决。我是先放一下电,然后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