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龙s263s一次开机掉电,不拔电以后每次开机都亮

楼主(2010-11-26):
今天接到一台神舟承龙s263s的垃圾机器一台和一块这台机器的主板一块,客户说这两块板修好一块就行,其中一块就是第接上电第一次开机到0.82就掉到待机了,然后不拔电再开机就可以亮,只要不拔电以后再开多少次都亮,就是拔了电再插上后第一次开机还是不亮,只要不拔电以后再怎么开都能亮,我猜想是不是哪个电路上的储电的电容性能不良了,还请大侠们赐教啊!

网友:
你这个是不是CMOS电池没电了。查CMOS电路。

网友:
我上面说的是一块板子,另一块我已经修好了,还请大家指教啊,与cmos电路有关,上电池和没上电池都是一样,电池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