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wl19ah 屏幕上下跳动 拍一下好点一会又会这样

楼主(2010-11-26):
lenovo wl19ah 屏幕上下跳动 拍一下好点一会又会这样

网友:
那一定是哪里松了。最有可能就是屏线。拆去把线拔出来在插进去试试

网友:
一般情况都是屏线触点氧化,注意清洁一下屏线的PANEL端 ,看一下屏线与PANEL接口头是否被氧化。清洁屏线PANEL端时,要注意,先用酒精 清附 表面的异物,然后用刮刀轻轻去掉氧化涂层。一般都是能除去。

网友:
把屏线重新插一下就好了!

网友:
接触性问题,楼主拆开看看再清除氧化层,再试试看看呀

网友:
最好换屏线,否则用不了多长时间又回来了

网友:
换条屏线,这明显是屏线不好!

网友:
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灯管有问题了,这是联想19宽屏的通病啊,从新换灯管

网友:
看上去是什么地方松了    期待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