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P花屏

楼主(2010-11-26):
今天一台T61P的机子,拆机前是显示屏偶尔花屏,外接CRT显示正常,依据经验就肯定了是显卡虚焊了,马上就给客户报价了,因为显卡下面有胶就比正常价格多报了点,没有想到客户也很痛快就答应了。马上就来兴趣了,就直接把显卡干下来,我用的是xxxxxxB380的拆焊机,做IBNM的板子是一点问题没有,胶太硬,还好拆下来掉了一个最角上面的焊点,就拿线补上,点上红胶固定,心中暗喜,以为这次很顺利,结果是不如所想,本机显示屏没有字出来,外接也不显示,一想自己在每个一步都很小心,肯定没有出错,于是就怀疑是不是显存出了问题,拿板字仔细一看,显存爆珠了,就索性把四个显存都做了一遍,结果接显示屏还是没有显示,外接显示屏花屏,郁闷了,一想又怀疑是不是显卡是在拆下来的时候温度太高出问题了,没有办法,就在深圳定了一片全新的显卡装上,结果还是一样,就排除了显卡在拆的时候坏了的心态。修到这里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啦,求各位大师帮帮忙,先谢谢啦!

网友(点评):
一样的故障,一样的机子,不过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灌胶的好像没那么好做吧

网友:
会不会把显存焊坏了

网友:
新手上路,先来学习下!

网友:
楼主太牛,灌胶也敢做,

网友:
T61  我前几天做了一台 也好危险啊  ,代交的     也掉点了   索性是空点。芯片坏了 换了芯片好了。我做的很小心的!!

网友:
还是没有进展,显存就很顺利的拆下来了,现在我怀疑显存在拆下来的时候会坏,就有把四个显存换掉了,结果还是一样,真的不真的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
我的机器是15.4的,板子是很容易变形的,这点我早有准备,我把板子固定的特别牢实,基本上没有做完没有变形,而且之前做好了很多台T61 14寸宽屏的机器,这台就很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