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华硕F2J 掉电

楼主(2010-11-26):
今天修了一台华硕F2J的机器,可以进入XP桌面,几分钟后掉电,用电池有时掉电,有时正常。CPU的散热没有问题,板子上没有明显过热的原件。那位高手修过。给指点指点。谢谢了。
桌面

网友:
你的意思是插电源也掉电了

网友:
事事再看

网友:
把CPU供电芯片加焊一下看一下行不 不行的话把CPU座子或北桥加焊一般都会好

网友:
路过,进来看看,顶一个!

网友:
用裸板测了 上次我是一步步排除 用裸板就OK !我那机器用适配器 掉的很频繁 用电池就不怎么掉 !最后是高压条的问题!还有触摸板引起掉电ASUS的碰到2台!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一下各电源后级滤波电容杂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