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31的板子进系统自动重启

楼主(2010-11-26):
些板只要进系统就重启,也就是到WINDONS刚从硬盘引导时,进BIOS就不会重启,BIOS刷过了,没有思路了,请大家给个建议。

网友:
自动关机,我就有曾经试过是CPU供电部分的问题,与场管控制脚的电阻有关,因为阻值变大 了,还有从外观上看也能看出问题,然后OR了半个钟没事过关!

网友:
多数是系统的问题或是BIOS设置问题

网友:
内存, 系统 , 硬盘都换过吗?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在加点硅胶在上

网友:
可能是系统问题
先换系统再看看

网友:
不管什么硬盘只要想进系统必自己动重启,BIOS刷过一样。

网友:
问题很棘手,祝楼主能解决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