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390USB口无法使用

楼主(2010-11-26):
今天朋友的笔记本USB口插过手机数据线倒完照片后再插入U口鼠标就无法使用。插入时提示集线器端口上的电源(一个USB设备超过其集线器端口的电源限制)。请高手指点该怎样处理,花费大概多少钱?

网友:
几个口都那个样吗????

网友:
一个口没有反应,其他两个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
先看看别的USB接口能用不   如果都是这样就可能是软件的问题   重新打下驱动看看

网友:
系统重专过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