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东芝笔记本 显示出现一横一横

楼主(2010-11-27):
东芝笔记本 显示出现一横一横 怀疑是显卡ATI的 加焊了一次 还是一样 是什么问题 本人是菜鸟 谢谢

网友:
这么没有人回答 高人都哪里去了

网友:
是不是显卡没有搞好啊!重新直球试试

网友:
来张图看看也许会好点

网友:
是横的还是垂直的线条

网友:
加焊没有效果,就重植一下。希望楼主上张图,便于大家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垂直的线条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外置显示屏 也是一样的

网友:
外接也是一样的话  ,应该是显卡问题。 换个显卡

网友:
第2次 加焊了 还是没用

网友:
重新植了~不行的换个看看.同时扫下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