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方正液晶显示器。开机之后。图像很暗。而且亮一下就黑了。

楼主(2010-11-27):
请问下这是灯管的问题吗。或者是其它问题。各位帮帮忙啊。

网友:
要么是灯管的问题  要么是电路问题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貌似高压保护,外接灯管试试。如果还是一样的问题。查高压及高压保护电路

网友:
高压保护了啊  先把灯管干了在说吧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查高压及高压保护电路

二当家de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查高压及高压保护电路

网友:
大众板卡维修    这人怎么回事啊    发这么多重复的

LZ 应该先外接 灯管 看是否能正常点亮    可以的话就是 灯管部分问题(线)   否则就查查高压部分

网友:
先检测一下灯管,如果不是灯管问题,那就是高压条了,

网友:
楼主先接个外接灯管试下撒
要是好的就是高压条出问题了

网友:
像你这样的情况我修了好多不是电源板的问题就是灯管,你自己二选一吧

网友:
高压电路坏了也有极大的可能

网友:
我想问下你们修液晶显示器。高压部分都是怎么处理的啊,。。。。能教教吗。。。。像电源这部分我都懂的差不多了。就是碰到高压维修的时候,头就痛。。。。像换高压板的话,我觉得没什么修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