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3000 装显卡驱动后花屏死机

楼主(2010-11-27):
英特尔芯片组 独立显卡!初始故障是不开机!加热显卡OK!进系统后只要一装显卡驱动马上花屏死机连续碰到2块这样的问题 !显卡也换了换的是全新的!驱动绝对是好的!亲娘啊 头都大了!大家有碰到过这中问题吗??

网友:
按你这种说话,一般很少见,,不过还是觉得是显卡的事,,你用的是什么BGA

网友:
检测显卡供电,更换显卡供电贴片电解电容

网友:
如你所说   那就是显卡供电的电解电容不行

网友:
  显卡如果是好的,就整显存吧,不过感觉还是显卡的问题。全新的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我有个跟LZ一样的机器    希望LZ解决了通知一声

网友:
不知是否打的官方的驱动

网友:
换个安装文件,重新找个显卡驱动,再试试!

网友:
没见过,一般都是做完显卡就好了。

网友:
驱动绝对没问题 !显卡换了2个 !显存换了全新的!电容我到时没考虑!BGA机器用的是的!以前做BGA都好好的 只是这几天连续碰到2台这样的问题!头大了!!我怀疑是不是我显卡换错了 !

网友:
检测下显卡型号,再装相应驱动试试

网友:
那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我也遇到过,显卡换了两个全新的,而且显存也做过全新的,就是不行

网友:
少见,没遇到过

网友:
原来遇到过6150装不上显卡驱动的,换一个就好了

估计独立显卡是供电方面的问题

网友:
不是显卡芯片就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的问题  楼主在加焊试下吧

网友:
退了 实在纠结 让客户换板了 留了一片自己慢慢研究!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小的贴片电容漏电,或者是小的电阻增值了,

网友:
期待问题答案。

网友:
一般就是显卡做不好了!

网友:
前段时间也修到过这样的板子965的,从显卡芯片到显存测量了很长时间,比较麻烦啊,楼主这个板子如果不要的 话我收来再继续研究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LZ细心的检查一下??

网友:
不会吧,这个机器说好修也蛮好修的,有时候就会有很奇怪的现像,你显卡确定做好了吗,是怎么样的花咧,不装驱动会不会咧,

网友:
强哥,我遇到IBMT40独显,显卡驱动一装就蓝屏死机,运气较好加热显卡就好呀。

网友(2011-01-08):
会不会是系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