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蓝屏?··········

楼主(2010-11-27):
昨天接了一台hpv3000笔记本,开机看了一下故障是花屏,进不了系统蓝屏,进pe也一样,可能是显卡的事(通病),然后就拆机烤了显卡,花屏故障解决,可是进pe和进系统还是蓝屏,做系统也做不进去(蓝屏),机子还有巴拉巴拉的声音好像是喇叭发出来了。不知道这什么原因,以前没见过,请各路大师赐教!!!!急   急,谢谢了!!

网友:
更改bios硬盘设置,重做系统

网友:
是什么蓝屏代码!上网查一下就知道哪里问题了

网友:
,看看BIOS里面有没有硬盘模式

网友:
我也修了一台这样的,但修坏了,就是做显卡的  里面打了胶,所以先别急着做显卡,看下内存,CPU,硬盘等

网友:
显卡要重值一下比较好

网友:
进BIOS里改下硬盘模式,重新装下系统!

网友:
我把硬盘拿掉进pe也蓝屏?bios已经刷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