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我的8G U盘变成1.8的了

楼主(2010-11-27):
我的金士顿U盘8G的肯定是保真的,原来一直用的呢,但是后来做了个U盘启动,之后借别人用过一回以后就不好使了,现在U盘就认1.8G了。但是在磁盘管理里是能认到8G的。请问用什么工具修复啊,我没修复过U盘啊
U盘

网友:
用USBOOT试试看

网友:
先看看是什么主控芯片,然后用相应工具量产

网友:
用U 盘量产工具,可以先用芯片精灵检测U 盘的主控芯片, 再根据芯片搜索量产教程就可以哦哦了

网友:
用硬盘的分区工具可以搞定,比如DISKGEN PQ都可以!

网友:
一般都是量产工具 能好

网友:
我之前是4G变2G,用USBOOT还原的

网友:
你把分区格式弄成FAT的了

网友:
用量 产工具吧,我已经弄好几个了

网友:
usboot 格式一下就OK

网友:
谢谢大家用USBoot给弄好了
非常感谢大家啊
呵呵

网友:
格式化一下不就Ok了么~~~~

网友:
用芯片精灵先看下是什么芯片,再找相应量产工具量产下就行了,相当于恢复出厂值一样

网友:
量产工具就可以搞定

网友:
USBOOT 里面好像有强行格式化一项

网友(2010-12-27):
USBOOT 应该可以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