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p800s-x的板子,没有复位,请高手看看,指点小弟一把。

楼主(2010-11-27):
前几天接到一块p4p800s-x的板子,故障是能开机,但不能复位,CPU、内存、北桥等电压都正常,复位脚上也有5V电压,IO已更换,故障依旧,现在测量到AGP槽旁边的两个MOS管上没有电压,不知如何下手了,给点思路?

网友:
对了,时钟芯片也有振。

网友:
先把电压修出来

网友:
先把电压修出来呀

网友:
看样着俩mos管应该是显卡南北桥1.5v供电哦

网友:
电压不对啊

你没看过论坛 张棋 的文章么??

修便宜的,越修越穷,穷到最后的,倒闭了

修高档的,越做越大,人家张其,只修1000元以上的。要想做大,只有修贵的,高档的,工控机,,连空调都修,但是只修高档的。

你见过大店做的大的,修鼠标么?
修鼠标的人,时间只值钱,也离倒闭不远了。。

网友(点评):
如果这个又不行,那个又不修,我们还搞什么维修呀。那我们维修的人全部都去做DIY了,坏了就换。

网友:
先修南桥的供电

网友:
不是大的那两个MOS管,是AGP槽旁边好小的MOS管,跟贴片的三极管一样大小的那种

网友:
看看这两个mos管的g极由谁控制!可能是认同9202控制  测量两个mos管的gs gd是否短路!

网友:
将两个MOS管同时换掉,这种类型最肯连个同时坏。不行的话跑线把!!

网友:
都不用考虑别的,先把没电压的管子换了,还是那样的话就找控制级的芯片就可以了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1:查电源管理芯片 倒数2脚是否3.3V
2:查IO 的71脚是否3.3V
3:查IO的30脚是否有3.3V
4:首先查假负载上是否有CPUPWRGD,如果有,那么查下PCI槽的A15脚是到IO的90脚是否通路

网友:
答案在上面,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查到IO 30脚LRESET#没有电压,跑线路此脚进了南桥,我前几天也跑了这条线路,就是不知道它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有效,谢谢饼哥给我这么好的思路。问下饼哥:此板是不是南桥有问题了,还是其它电路还有问题,请饼哥再指指小弟一把。

网友:
这板是北桥虚焊了
或者CPU座虚焊了

网友:
cpu我用带灯测试测了,没问题 ,北桥也压了,压不到。

网友:
P4P800这块主板只有三个故障:一是显卡供电 一是座子虚焊 一是桥虚焊,其它的故障还没修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