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郁闷!怎么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呢?

楼主(2010-11-27):
前些天跟一个顾客修个联想的老式台式机,装系统后拿回家,经常的出现有时候能进去桌面好好的玩、有时候走到了LOGO这里就暗屏了(表明;这个顾客不知道是倒霉还是怎么样的,装完系统后没多久,显示器也坏了,是高压条出现问题。此问题本人可以很明确的说;显示器完全修好了。)、有时候进入桌面后就死机。 最后本人怀疑是内存条,结果换了跟内存可以好好的用了2天。可又出现同样的问题,这下把我搞郁闷了。
   前些天通过本贴的帮助换了电源,怎么故障还是依旧呢?换了电源后,进LOGO就死机、黑屏或进入桌面后死机,比以前死的还快!  本人想是系统的问题吧?请大家给点个人的宝贵经验!!!!!

网友:
查一下 硬盘有没有病毒坏道之类的 看看

网友:
搞下CPU散热,清下灰,重新打点硅脂,风扇不好的话换一个。我之前也遇到过LOGO死机,改变散热就好了

网友(点评):
没有这个问题;温度很低

网友:
既然老机器  首先考虑一下 氧化 各部件拆开好好清理一下  首当其冲
内存换过 就顺便清理下 内存槽
坏系统 就查查内存  硬盘坏道  数据线  电源也换过  就考虑下 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