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L205T用外接电源进XP花屏

楼主(2010-11-27):
神舟L205T用外接电源进XP花屏 用电池 没任何问题
从何处下手

网友:
重点检查下CPU供电的滤波电容,以及其它各大供电的滤波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我去检查 电容没有明显鼓包

网友:
这种电容即使性能不良都不会有明显鼓包的,有示波器的话最好看下波形,没有的话先把cpu供电的电容换了试试吧

网友:
如果是独立显卡,把显卡重焊就OK。

网友:
独立 ATI显卡 我一会看看周围的滤波电容

网友:
显卡加焊过 上次客户修我看痕迹也是加热的显卡和北桥 电容也有动过的痕迹

网友:
加焊了显卡 加焊了北桥 还是不行 正常用电池启动后 只要一接外接电源 直接花屏

网友:
如此之怪的问题,换个新显卡一定没问题

网友:
适配器进安全模式还花么?    什么样的花?

网友:
回复 网友B:

竖条花屏 带类似干扰的点

网友:
先把CPU旁边的大滤波电容换了在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安全模式不花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只有进XP花么?     进下安全模式试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重做下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听你的 做系统中

网友:
只要驱上显卡 问题依旧

网友:
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
安全模式进去不花··应该可以考虑下驱动···或者系统做下·

网友:
  安装驱动,如果驱动正确的,还花屏,那么就考虑显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
如果是进入XP花屏
进安全模式不花
可以帮忙解释下其中的原理吗?

前提条件:在工厂维修,包过HDD在内的其他所有设备都是统一提供的

网友:
不是系统问题 用电池什么问题都没有 系统重新做了 也不行

网友:
不关显卡的事啊。。我只知道东芝M230一样的的现象。。在CPU背面串两个330电容就OK。干过几台了。。没一台反修。。。

网友:
还有这样的问题!!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吧,楼主修好了通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