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65主板开机OO??

楼主(2010-11-27):
V星65主板开机OO

网友:
电压正常不

网友:
根据时序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条件都讲清楚再发帖。。
要不然要扣你分

网友:
是啊,正如楼上说的,把具体现象描述清楚些,比如主板什么型号,有量测到什么信号异常不?这样大家才好给予帮助撒

网友:
开机00还多原因 请详细说明主板各路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重点CPU供电那一块

网友:
LZ说的好模糊!你让人怎能好帮你解答啊

网友:
你以为,说00,别人就什么都知啦...故障哪有一成不变的...要打...

网友:
我第一次哦谢谢大家提醒、、以后会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