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845主板 死机故障

楼主(2010-11-27):
有时诊断卡从D5跑20   有时跑2R  然后显示,到显示CPU 内存信息的时候  死机 无任何反应 内存供电用的是B3000  0438 的场馆 靠近CPU的这个管子2点多V  在内存下面的这个管子控制角4点多V  输出2V整,不知道是不是他坏了  ?还是应该查什么  散热方面我已经查过了    板号是mb661gx

网友:
内存电压  2.5V     好好对着槽查下

网友:
换了内存条没有啊 ,可以试试 ,

网友:
内存换过了  测机的条子 外设备都没问题的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了呢

网友:
有没有电容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2V偏低了
先换个再说吧

网友:
不知那2V多是多少,2V5还是2V6的?

网友:
你的意思是,进入BIOS时,就死机吗..

网友:
差不多吧。2V管子换过了  不行 还是到BIOS死机    而且重启后 也不能复位,死机之后重启 。,不能显示   直接D0 不过内存

网友:
可能IO有问题。

网友:
CPU的MOS管2.多V?。。如果是这样的话。。CPU主供电IC有问题。换个试试/我有修到过。上电跑//跑到C3后就掉电。。。是保护了。换过。。主板正常。。CPU的MOS管正常为1.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