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问题 白屏

楼主(2010-11-27):
CPU供电正常 南桥 北桥 IO时钟 供电都正常 能开机 显示都正常 开机过了BIOS自检后 检测卡跑到了FF应该正常了 郁闷就是到了这里:“ 白屏” 了 这是咋回事
cpu
cpu供电

网友:
是卡在进桌面那吗?拔掉网卡,声卡。换显卡试试。

网友:
哎 全集成的板子

网友:
有没有换显示器试试 了呢 打三基色看看

网友:
自检的时候正常不

网友:
R G B 电路中电容问题。进系统呢 只是进BIOS 白屏?

网友:
在进系统的时候是么???

网友:
缺色?三基色都正常?

网友:
显示器的问题呀
三基色通道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
今天遇到一例: 操作系统影响显示器反应时间(显示器等进系统才能显示),看似没有逻辑,原因就在操作系统!
scq330
原因是你的显示器不支持刚进系统时的分辨率造成的。在个别主板及显卡上常常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