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3 LED屏背光偏暗

楼主(2010-11-27):
这机器是LED屏  屏上有一个LED的背光供电小板  我测了下电压  12V 3V 3V不用说  一个供电 一个开启一个 亮度调节   现在故障现象  亮度可以调节  就是最高亮度  和正常机器的最低亮度差不多              我把稳压电源 5V接到 亮度调节上 有点作用能亮一点    不明显  是这个电压问题吗

网友:
没修过LED屏。

网友:
是啊,我现在也有块这样的屏到现在还没解决

网友:
顶一个  自己定下

网友:
换个LED的屏幕试下是不是屏幕的问题呀

网友:
led灯问题吧

网友:
我换过那种带小尾巴的LED屏里面的LED发光带,不知道是不是和你的对路,可以尝试换下,从破屏上拆吧

网友:
我查的应该是  LED灯的问题他的工作原理 现在才看懂  可能是一段电压没有拉低  或者一端电压没有升起来

网友:
好像跟LCD差不多